楼主(2022-12-01):
公司要求提醒客户维护时间,维护的时间可以更改,于是就要求写段程序,一开始以为好简单啊,不就算算天数么。可自己一写程序发现原来挺复杂啊,要考虑润年,考虑大小月。
目前自己只能考虑各种情况分别写条件,问过客服,查过收藏,那种日历感觉没什么帮助。大家有没有精简的算法?

网友A:
以维护日期单位是天为例,开机后读取系统日,并与一个寄存器A中保存的日对比,不一样时将当前日更新进寄存器A内,同时触发一个寄存器B自加1,当寄存器B内的数值与设定的提示天数相等时提示维护,确认维护完成后清除寄存器B的值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dearboy8888) 感谢分享
  • 下载积分:+1(哼哼小猪) 感谢分享!

网友B:
    实时钟比较,只考滤写程序时往后60年(甚至可以更小点),60年后那PLC已经垃圾回收了,就算60年后还在使用,也跟您没什么关系了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哼哼小猪) 热心助人!
  • QQ: 284545234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以维护日期单位是天为例,开机后读取系统日,并与一个寄存器A中保存的日对比,不一样时将当前日更新进寄存器A内,同时触发一个寄存器B自加1,当寄存器B内的数值与设定的提示天数相等时提示维护,确认维护完成后清除寄存器B的值。

    这个想法不错,但是得考虑客户万一现场维护会断电1到2天的情况,然后时间可能就晚了几天了。

网友C:
    有日企比较指令的不用你取考虑那些
  • 下载积分:+1(哼哼小猪) 热心助人!

网友D:
    把维护的天数换成小时,满24小时就一天,这样就不用考虑闰年了。这样还可以显示还剩多少小时就要维护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364111014) 感觉用小时的可行
  • 下载积分:+5(哼哼小猪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    把维护的天数换成小时,满24小时就一天,这样就不用考虑闰年了。这样还可以显示还剩多少小时就要维护了

    在用自加累计机器使用的时间

网友E:
    有现成指令可以用,不要考虑这些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哼哼小猪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哈哈,感谢大家,5楼的意见帮助很大,日历比较的这个指令还是有用的,就是要运用灵活点,脑袋还是太笨

网友F:
    大概就是这样
  • 下载积分:+5(哼哼小猪) 感谢分享!
  • 微信hui530527      b站账号,梦雨天涯1991

网友B:
    实时时钟大部分PLC就算完全停电也能运行一个星期,换成小时的在PLC断电时怎么处理?
    QQ: 2845452345

网友G:
    可以放在断电保持寄存器里面,另外可以在HMI做人工校验时钟界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大概就是这样
哎呀,大神啊,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啊,你这个是必须威纶通自带的吗?我目前用的台达的DOP-112W的触摸屏

网友B:
断电保持寄存器在PLC断电时是不会计时更新数据的,实时时钟即使是PLC断电也是会继续计时的,用实时时钟就需要考滤润年大小月之类问题。
QQ: 2845452345

网友H:
最简单用支持 字符串的屏幕来做 设定年月日转字符串 加在一起 直接与系统日期比较大小
' ' + ' ' + ' ' + ' ' 等于设定日期
100道密码 以及判断 不到30行程序 最简单

网友I:
你这个PLC上电读取或则是每天读取一个当前时钟,然后拿当前时钟进行比较不就可以了吗?
有志者事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