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1):
我就是看了一个视频,照做的,居然编译不了,麻烦师傅指点迷津。谢谢。
附件: 22 11月30日.zip (175 K) 下载次数:64
学者

网友A:
语句结束用分号";",多看看说明书,基础知识都有的

网友B:
停:= NOT 停止;
这个停好难理解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停:= NOT 停止;
这个停好难理解哦

取反信号

楼主:
谢谢一楼的指点。三克油。
学者

网友D:
搞那么复杂干什么?
电机:=((启动 OR 电机) AND NOT 停止);
QQ: 2845452345

网友E:
逻辑控制使用梯形图,又快又直观,ST和SCL对逻辑编程非常不直观,如果是复杂的连锁互锁逻辑,直接要搞死人。我见过十几个触点连锁互锁的SCL程序,德国人写的,IF,ELSE,ELSEIF一堆,逻辑检查非常绕,需要在脑子里面转换成LAD。不过这类语言对数据处理非常方便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
取反信号

难理解的是那个停的字面意思  写成 停止未按下:=NOT 停止; 是不是更容易理解些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搞那么复杂干什么?
电机:=((启动 OR 电机) AND NOT 停止);

看照片,这个视频我也用过,但我无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