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2):
在工厂里,触摸屏往往位于程控室内,作为控制多个不同位置PLC的主站设备。因为触摸屏和plc所处位置距离较为分散,重新铺设电缆线工期长,成本高,故采用无线方式解决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问题。
一、方案概述
本方案是MCGS触摸屏与三菱FX5U PLC基于MODBUS协议下的无线通信实现方法。此方案中威纶通触摸屏作为主站,三菱FX5U PLC作为从站,并采用日系PLC专用无线通讯终端——DTD435MC,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,方便实现无线网络,无需更改网络参数直接替换有线连接。
无线系统构成示意图 ▼

二、测试设备与参数
1. 三菱PLC型号:FX5U *1台
2. 触摸屏型号:昆仑通态TPC7062TD *1台
3. 无线通讯设备:DTD435MC *2块
4. 主从关系:1主1从
5. 通讯接口:Rs485接口(两线制)
6. 通讯参数:9600,8,N,1
7. 供电:9-24VDC
8. 传输距离:100米,500米,1KM,3KM,20KM
三、接线方式
1. 触摸屏与无线设备的接线
第一步:用一根红色导线将触摸屏Rs485端口的7脚与DTD435MC的A端口相连; 用一根红色导线将触摸屏Rs485端口的7脚与DTD435MC的A端口相连。
第二步:给无线通讯终端接入天线。
第三步:全部接线结束后,分别给触摸屏与无线通讯终端供电。

2. PLC与无线设备的接线
第一步:DTD435MC的Rs485-A端口接入三菱FX5U PLC自带的RDA与SDA端口
第二步:DTD435MC的Rs485-B端口接入三菱FX5U PLC自带的RDB与SDB端口

四、MCGS触摸屏主站设置
打开“MCGS触摸屏程序”文件夹
1.新建工程
2.添加设备驱动

3. 修改设备参数
4.建立数据通道

5.建立工程画面

6.下载工程
五、三菱PLC从站设置
1.PLC的设置
将PLC和电脑通过以太网连接,打开三菱PLC编程软件,选择“连接目标—以太网直接连接—通讯测试”
2.PLC站号的设备
选择“参数—模块参数—485串口”
3.将程序下载到PLC

六、无线通讯测试
可以通过触摸屏对应的指示灯检测X0到X3的状态,通过触摸屏按钮控制PLC的Y0到Y3,检查D4到D7的值是 20,21,22,23,表示通讯成功;也可以通过给D0到D3赋值,在电脑端监测D0到D3的值是否和触摸屏的值一致,表示通讯成功。

PLC无线通讯方案
plc远程下载手机监控plcV:18826437096

网友A:
两个西门子SMART200plc柜子相距30km,需要做数据交互功能,使用远程模块通过4G在云端交互,速度实时性需求1秒。
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电话18826437096
plc远程下载手机监控plcV:18826437096

网友A: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电话1882643709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