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三菱Q系列使用标签编程

楼主(2022-12-02):
请教下三菱Q系列使用标签编程 这里的数据类型那个手册能看 是什么吗 比如设置D0是32位的浮点数 应该设置什么

网友A:
可以使用自动分配即可,直接定义float类型的数据就可以

网友B:
works2建议别用标签
1.很占内存
2.很占行距
3.修改标签还不灵活

网友C:
你选择的就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