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2):
描述:打开连接
描述:数据传输
描述:关闭
FX5U ModbusTcp做客户端对应一个服务端已经写出来了,现在是有多个服务器如何写呢,
下面是一对一的例子
描述:例子
附件: 自己写的一对一ModbusTCP.zip (619 K) 下载次数:206

楼主:
描述:8个服务器都需要执行03 16功能码,客服让我添加16个协议编号,我想问还有其他方法吗
8个服务器都需要执行03 16功能码,客服让我添加16个协议编号,我想问还有其他方法吗

网友A:
用简易连接,设8个不同IP的服务器地址简单得多;
用协议通讯功用的话,要打开不同的连接,SD10860.0是第一个连接,SD10860.1是第二个连接,能否同时打开多个连接,没试过。
活到老,学到老!

网友B(2023-01-14):
可以这样。试过连接两个机器人。
...

网友C:
用简单CPU通讯比较方便,通讯协议支持功能想只设置一个03和16得做轮询

网友D:
简单通讯如果对应多个客户端还是要分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