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2):
不从机构方面,就纯粹从程序方面,是不是一开始用同样的回原方式一起回原就行?那这样如果只有一根轴使能断了,是不是也得把另一根使能也断了?
接代写程序,没法现场调试

楼主:
有没有了解的,我觉得这情况应该挺常见的,如果主从轴如果在电子齿轮速度跟随状态时,机台突然断电,应该存在主从轴不能分开回原的情况(比如主从轴从两边同时托着托盘)吧
接代写程序,没法现场调试

楼主:
有没有大佬?还是说这种情况只能用绝对式的驱动器,直接不回原?或机构方面直接一开始设计的时候直接一个伺服,用同步轮皮带解决
接代写程序,没法现场调试

网友A:
从轴不加传感器  至始至终都让从轴跟随主轴  回零也是  把两个轴的状态反馈串联在一起   一个出异常全部停止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B:
从轴先耦合主轴,主轴会原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轴不加传感器  至始至终都让从轴跟随主轴  回零也是  把两个轴的状态反馈串联在一起   一个出异常全部停止

这是个好办法,两个轴当一个轴来处理
接代写程序,没法现场调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轴先耦合主轴,主轴会原点

然后再主轴耦合从轴,从轴回原点吗?我想问一下轴在回原之前是能够耦合的吗?抱歉,我才工作1年,一直用公司的模板编程,公司模板轴定位前必须先回原,用的是功能块里的回原触发。这时候回原是不是用MC_HOME就行
接代写程序,没法现场调试

网友C:
同步控制???????
ZFY

网友D:
断电后 位置本身不准啊    再次耦合就会存在偏差  误差几个毫米无所谓的话  加刹车电机
凸轮 或者 齿轮运行时  将正在使用凸轮表或者齿轮关系  挂在ECAT任务下  实时更新 存下从轴位置

突然断电恢复后   依据存下的凸轮关系还原凸轮表  在将从轴位置=上次保留的值  在用凸轮表指令读出当前从轴对应的主轴位置

主轴回零   绝对定位回到这个位置    耦合   再启动

不回零的那个轴  配刹车
但是有误差  不知道你工艺能满足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