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 程序编辑写入次数寿命约几次?

楼主(2022-12-02):
请问PLC 程序编辑写入次数寿命约几次
如: FX3U FX3G FX5U FX5UJ
我的上司每次对新PLC跟HMI的测试编辑
很担心我把它写坏

网友A:
不用担心 即使测试下载几百次也不会有问题的 内部的ROM可以写几万次到几十万次

网友B:
我大概记得我的FX1N应该是10W或者100W次上传下载

网友C:
一般正常使用不会坏。

网友D:
第一见到还有人担心这个的

网友E:
这个跟手机、电脑写入资料又删除一样,电子存储器,不存在失效。80/90年代用的3.5寸磁盘,就是有寿命的。

网友F:
而且本身这个也不贵,你写几万次的话人工成本都多少钱了

网友G:
这个只有老化寿命吧,使用次数没什么问题吧,
扫我头像,一起来学习。

网友H:
能写到你的设备报废了还能用,这个可以放心使用,让你一天写入下载上传10次你连续每天用也能用3万天,你自己去算一下能用多久,所以不用担心用到储存器会坏的问题

楼主:
由 iQ-F系列样本-1804 节录
闪存(ROM)写入次数:最多20000次 是指?

网友I:
两万次,你五分钟下载一次,10万分钟,不吃不喝不睡,11年时间

网友J:
来锻炼plc性能呢?  正常编程调试 几百次也差不多了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K:
编辑通常无什么事。
如果是mr的继电器输出plc,寿命会比较短

网友L:
根据机型不同寿命不同,3U没记错应该是1万次,R系列是10万次,有系统寄存器可以查看写入次数的,次数到了ROM也不一定会坏,原理跟SSD一样,1次擦写应该是要把PLC数据全部删除或者格式化后再写满。

网友M:
杞人忧天了

网友N:
反正我没用坏过

网友O:
3U之类的程序是电池保存,寿命不受限,以前的PLC有些单元是不能无限写入的,比如西门子200PLC手册里有某些单元做掉电存储就一再强调有写入寿命要求的

网友P:
引用 网友I:
两万次,你五分钟下载一次,10万分钟,不吃不喝不睡,11年时间

100000分钟除以60=1666.666小时
1666.666小时除以24=69天
怎么来的11年?????

网友Q:
上传下载不会坏,
以前用XC的PLC,一般3-5年肯定会出现开机寄存器乱码,
估计是编写时没注意,也可能与PLC系统有关,写入次数太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