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labview实现柔性数控平台或三轴控制

楼主(2022-12-03):
请问,哪位做过类似的项目?
我们之前使用的比如三轴或者机械手的示教器,可以调用现成的指令,比如X轴以20%速度走到点A,等待1s,阀B打开,等待阀B到位信号,同时如果在3s内监测不到到位信号,报警。这样我就可以任意编辑我需要的动作流程。并且设定对应步骤的参数。不知道哪位高手有没有在LabView中实现过这种方式?

网友A:
去CSDN社区,那里比较专业,高手也多

网友B:
首先做个实现功能的vi,然后步骤做成数组,增加步骤就是在数组里面添加

labview实现柔性数控平台或三轴控制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