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3):
动画里的外观,只能根据值变更颜色,我想要不同值显示不同的字怎么弄

网友A:
先把要显示文本打出来,然后属性-动画-可见性-------可用数字量触发也可设定变量范围

网友B:
用符号IO域, 调用相应文本列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要显示文本打出来,然后属性-动画-可见性-------可用数字量触发也可设定变量范围

好的,谢谢!好不方便,我是做一个隐藏的按钮,然后做两个文字域,三个叠在一起才实现这个功能

网友C:
在项目里先建立文本列表,然后再在画面里符号IO域连接变量和已经建立的文本列表,文本列表可重复调用

图片也可以,可以做成动态动画,只需要连接一个123123123的循环变量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项目里先建立文本列表,然后再在画面里字显示连接变量和已经建立的文本列表,文本列表可重复调用
[attachment=274676]
图片也可以,可以做成动态动画,只需要连接一个123123123的循环变量即可

好的,非常感谢,现在清晰很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