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3):
磁栅
1、圆形的 尺寸有多少,可以做到多大,有直径200mm的吗
2、直线的 最长能达到多少,10米,是否可靠
3、耐低温的,支持零下40度
4、通讯接口协议,支持ssi通讯接口
絮乱风清

网友A:
磁栅尺嘛?

网友B:
引用楼主applisggq于2022-12-03 11:42发表的 求磁栅 型号 品牌 :
磁栅
1、圆形的 尺寸有多少,可以做到多大,有直径200mm的吗
2、直线的 最长能达到多少,10米,是否可靠
3、耐低温的,支持零下40度
4、通讯接口协议,支持ssi通讯接口

百度一下不就什么都有了吗?

网友C:
这个磁珊尺你直接在淘宝上搜就可以了,常用的配件

楼主:
有哪个大佬用过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