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1N RUN不亮灯 ERROR闪烁 连机提示输入关键字 这种情况下PLC程序还在吗

楼主(2022-12-03):
FX1N RUN不亮灯 ERROR闪烁 连机提示输入关键字 这种情况下PLC程序还在吗 PLC是在一直在正常使用的,程序也没动

网友A:
联机提示关键字就是说有密码……
有密码我知道 我想知道的事这个PLC报错,里面程式是不是已经出问题了

网友B:
这个型号的这个灯亮的话,基本是程序问题,你有源程序就没所谓,直接覆盖就可以

网友C:
遇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CPU故障所致,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维护,你的程序还能得到挽回否则,你就等着买新的,
有志者事成

网友D:
这个不一定的,如果错误是CPU存储器导致的,程序有可能已经不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