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WINCC flexible SMART如何显示当前登录的用户名

楼主(2022-12-03):
我想把当前登录的用户名显示出来要怎么操作

网友A:
1,建立一个内部变量,类型为String
2,调度器建立作业,用户名变化时执行,把当前用户名写入刚建立的String变量
3,画面插入一个IO域,连接刚建立的变量,显示格式为字符串
这个不能放在模板画面,不然不更新

网友B:
口令密码怎么能显示出来,只能看见星号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