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川伺服现象求解

楼主(2022-12-03):
汇川伺服IS620N,PLCH5U-16A
同样的程式,同样的参数,设定同样的距离,执行后走的距离不同;
第一批4台机器未出现这种现象,第二批有1台是正常的,另3台2个轴所走距离是实际距离的6倍,3台机都是相同的那两个轴
是否驱动中有个对应倍数的参数呢?我换上正常机台的驱动就正常了,
请教各位大神,问题出在哪里

网友A:
都描述的这么清晰了 就是驱动器参数设置问题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B:
看一下驱动器电子齿轮比是不是设定的一样

楼主:
驱动器参设设置前都有恢复出厂值

楼主:
走总线的,共十个轴,有问题的是最后两个轴

楼主:
电子齿轮比都一样
H05.07 8388608
H05.09 10000

网友C:
看看H05.02

网友D:
。。。。
TRACE 抓一下 dsetposition 这是编码器单位
你看下伺服发出去是不是都一样

网友E:
H00.00 =14101 IS620编码器分辨率 有20bit 23bit 差8倍

楼主:
H00.00都是14101 H05.05都是0000

网友F:
走CAN,一般我不喜欢步进量,喜欢多段位置,我也懒得去设齿轮分子分母,就一圈脉冲数。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!!!

网友G:
解决了,啥问题啊说一下啊

楼主:
8楼老师说对了,核对H00.00的时候发现有的不同!设置一样就没问题了,第一次用IS620N不熟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