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3):
]各位大神
我遇到了一个难题   硬件用的是QD77MS2  伺服MR-JE-40B   定位控制使用的速度控制  伺服电机正常启动保持低速旋转
当达到某个条件需要切换速度  由当前速度切换到需要的高速度   但是这个时候我想使用新的加减速时间 控制地址1508 1510 1512都已经正常写入
但是当我进行速度切换指令时 感觉它还是按照的之前的加减速进行速度切换了 没有使用1508 1510里面的时间   实在是想不明白了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支支招
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A:
是不是需要写入新的速度的同时  触发一下启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需要写入新的速度的同时  触发一下启动

速度变更时只用在1516置1即可    不用触发启动了     现在问题是我进行速度变更想同时变更加减速
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B:
加减速时间要先给定,不然扫描的时候,新的加减速时间没有被写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减速时间要先给定,不然扫描的时候,新的加减速时间没有被写入。

我发现 伺服在运行中 变更加减速 需要伺服停止下来再启动才有效   如果伺服已经在运行过程了   只是单纯的变更运行速度  新的加减速不会进行适用
每天学习一点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