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机器人论坛
求助!ABB机器人TPU启动不了,有大神指点一下吗!

楼主(2022-12-04):
ABB 机器人,控制手柄启动时出现 connecting to the robot controller 进不了画面。 启动时长按4号键和停止键清除校准屏幕 摇柄原点后还是不行。换过手柄也不行。换过控制箱也不行。看看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二。

网友A:
這不是應譔換線嗎

楼主:
哪里的线需要更换啊
换TPU的时候线肯定一起换的。

楼主:
目前问题找到了,是CF卡坏了,读不出来。需要重做系统盘
工业机器人论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