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
测厚度,测宽度

楼主(2022-12-04):
在线无接触检测板材厚度,宽度。使用什么型号的传感器?

网友A:
要看你的是什么材料,金属,非金属,不同的材料测量探头根本不同,价格差的远了,如果是射线探头,价格好贵的

网友B:
如果一端是能归零,或者能视为零,基恩士一套大慨在一万左右,IL-030,精度一个um,刚做了一套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一端是能归零,或者能视为零,基恩士一套大慨在一万左右,IL-030,精度一个um,刚做了一套。
这个精度受环境温度影响大吗?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D:
激光测距传感器如果太贵,就果断放弃不用,这是常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一端是能归零,或者能视为零,基恩士一套大慨在一万左右,IL-030,精度一个um,刚做了一套。
这个精度受环境温度影响大吗?
我这是环境是室内愠温,看不到环境温度的影响。

网友E:
不能归零也可以用基恩士IL测,两个IL,可以组成。

网友F:
测量精度都没有说出来,选什么型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一端是能归零,或者能视为零,基恩士一套大慨在一万左右,IL-030,精度一个um,刚做了一套。
水分大 多熬熬8K左右吧 配DL

网友H(2023-02-16):
用伺服扭矩模式来测可以吗

网友I:
LK-G400A,精度效果都很好

网友J(2023-06-18):
使用松下 激光位移传感器HG-1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