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昆仑通泰TPC7062KT用什么编程软件

楼主(2022-12-04):
最新版里已没有这个型号,还有其它软件吗?第一次用,麻烦知道告诉我下,谢谢
絮乱风清

网友A:
用旧版,不用pro

网友B:
MCGS 嵌入版 x.x

网友C: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hq1N0SO?errno=0&errmsg=Auth%20Login%20Sucess&&bduss=&ssnerror=0&traceid=#list/path=%2F%E5%85%B1%E4%BA%AB%E8%B5%84%E6%96%99%2F02%E6%98%86%E4%BB%91%E9%80%9A%E6%80%81%E8%B5%84%E6%96%99%2F05%E7%BB%84%E6%80%81%E8%BD%AF%E4%BB%B6
引用楼主xy224于2022-12-04 15:26发表的 请问昆仑通泰TPC7062KT用什么编程软件 :
最新版里已没有这个型号,还有其它软件吗?第一次用,麻烦知道告诉我下,谢谢
下载积分:+1(亲完就跑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能不能上淘宝上搜一下昆仑通态,然后看看店铺里的介绍,一般都会有一个列表。
尺寸,CPU,内存,适用软件。

楼主:
感谢各位 找到MCGS7.7的版本了 PRO版没有这个型号

网友E(2024-11-02):
感谢3楼资料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