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FB块标签如何让软元件同时显示

楼主(2022-12-04):
FB块里只有标签无法同时显示软元件,每次查看都要看标签注释很不方便,请老师帮我看下,程序见附件

网友A:
你看清楚了啊,不可能同时显示吧,是显示器坏了,有问题了吧,

网友B:
FB里面可定义,但是一般不会定义软元件地址,为啥呢? 如果定义后 重复调用FB会不会出现奇怪的问题呢? 自己想想

网友C:
是局部变量哦

网友D:
同时显示标签和软原件

网友D:
但是FB内部的局部标签不会显示软原件地址,那个是不固定的,全部编译一下会发生变动。

网友E:
编译后可以显示实际地址的,没有编译不会显示

QQ:848186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