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u报警H3050

楼主(2022-12-05):
三菱报警H3050,如下

网友A:
换个进电的地方。
扫我头像,一起来学习。

网友B:
后面挂的有扩展模块吧,检查下,扩展模块的线是不是没插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个进电的地方。
嗯嗯换线之后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