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85转232求助

楼主(2022-12-05):
我现在使用485转232模块。电脑串口助手互转数据接收发送都是正常的。串口助手232控制下位机也可以通讯正常。现在就是使用串口助手控制485转232控制下位机就是接收不了数据。请问一下大家这个还有那些需要设置的

网友A:
电脑-485-232-上位机(是这样的吗),一般都是232(交换23试一下)或者485(交换AB)试一下

楼主:
不行阿,一个不是线的问题。我用232线串口助手监控下位机的232是有数据的。不知道为什么通过这个模块发的就是不能更改下位机的数据,可是监控都到的数据又是正确的
引用 网友A:
电脑-485-232-上位机(是这样的吗),一般都是232(交换23试一下)或者485(交换AB)试一下

网友B:
有没有可能?只有主站可以向从站发送数据 ,从站只能被动回应

楼主:
可以了是的23要更换,不知道是不是模块的问题GND不能接。接了就不能使用

网友C:
要深刻理解232的命名含义

网友D(2023-01-12):
485模块要两个,对接,要成对的

网友D:
232------485---------------------485------232

网友E:
还有可能是干扰,
遇到一个国产plc,从站电源用的开关电源,从站与plc用485通讯有干扰,并且影响plc与触摸屏的232通讯,
把从站的电源接到PLC输出的24V,通讯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