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OB1里面只调用DB块程序可以运行

楼主(2022-12-05):
请教一下,为什么OB1里面只调用DB块也可以运行程序

网友A:
什么样子的,放图上来涨涨见识

网友B:
可能是背景数据,建议上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图。。。。
这是FB把,不带接口而已,你看到的只是变量命

楼主:
这是DB块的名字

网友B:
还是发程序把 这根本看不出来

网友C:
这个就是OB1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是DB块的名字
没错,就是这样的。
以前S7-300, 在STL里面的调用方式是:
FB1, IDB
现在的SCL的调用,就只剩下IDB部分了。
相当于就是在调用那个FB,同时指定了IDB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