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5):
1、本人熟练使用fx编程。因项目要求,用s7 200 smart。首先是双线圈,那感觉就是 “愚蠢”。任何一个 scr-scre中包含的元件都不能双线圈(三菱只要是 sfc 或 模块分开的,都允许双线圈)。
2、使用了向导做了运动模块 控制3个轴(这个比较方便)。但是在后期的程序调试过程中,随便增加了几个T 和 M,结果在系统符号中,显示一堆的 SM30.0,SM36.5.。。。元件 符号重叠。这简直就是灾难。难道程序都不能改了?
3、这个scr-scre 调试远没有三菱的SFC流程图直观。这也太难跟踪了,可能是我记性太差。就100多个程序段,我觉得快把我弄晕了。

请假高人指点迷津啊。谢谢

网友A:
200的优势在通信与模拟量,三菱有自己的优势,各有所长。

楼主:
我主要是想请教高人,在这种情况下,既使用了3个运动轴,又使用了PID,在修改程序中几个M和T后,怎么会突然就有很多的符号地址重叠了,要怎么修改呢?怎么预防呢?

网友B:
写程序前就规划好各软元件范围,几万个V不香,用什么M

网友C(2023-01-04):
用惯了三菱的,就习惯了用M点,西门子的几万个V,用惯了比用M好多了。

网友D:
用这款PLC千万不要用梯形图的思路,要用变量的思路编程才行,用梯形图思路写,改起来不方便,改下就报错,M点一下就用完,改要一个一个的改
平常心!平常心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用这款PLC千万不要用梯形图的思路,要用变量的思路编程才行,用梯形图思路写,改起来不方便,改下就报错,M点一下就用完,改要一个一个的改

网友F:
交叉引用  不会吗?
夜游神

网友G:
双线圈没明白,什么样的双线圈,同时输出两个线圈还是一个地址元件在两个线圈上使用,
运动控制没做过,不知道你的情况,但PID是要分配专用地址范围的,在程序文件夹右键分配存储区里定义个更改,一旦定义了的地址就我们再不要用了,还有M地址200只有32个字节,范围太小一般都不使用的,都是用V地址的

网友H:
说到底还是没有多看官方范例,想当然的处理程序。我也遇到这样的程序,西门子1500系列plc,全使用M进行编程,而且还是用LAD进行数值处理。稍微检查就可知原来是把三菱的程序硬生生的强行搬到西门子PLC上。优秀的硬件被软件搞得稀烂,各种BUG和强关联层出不穷,只要你敢改动就叫你知道什么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。
其实三菱和西门子有各自的优点,但是只是精通FX(可能是FX3及以下系列精通)的编程其实并不能搞定大型PLC的程序。FX的程序太小了,控制逻辑也比较简单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C:
用惯了三菱的,就习惯了用M点,西门子的几万个V,用惯了比用M好多了。

怎么用v代替M

网友J:
先去看一下梁老师的西门子PLC视频,系统了解一下西门子的,观念需要先改变一下,三菱的FX编程思想暂时丢在一旁,欧系的编程思路和观念是不同的,再去学习一下结构化文本和逻辑块编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