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语言求出段数组中位数

楼主(2022-12-06):
如题,如何用ST语言求出一组数据中的中位数??

网友A:
排序,然后根据数组长度找到对应数字直接得到结果或者求平均。排序有现成指令或者自己写个冒泡

楼主:
排序是什么指令?
引用 网友A:
排序,然后根据数组长度找到对应数字直接得到结果或者求平均。排序有现成指令或者自己写个冒泡

网友B:
SORT_M排序指令

网友C:
中位数和平均数是一个概念吗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D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