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各位NX1P2怎么配置32个轴的

楼主(2022-12-06):
如题,第一次用。CPU是NX1P2的,怎么配置32个轴的。轴控制这里显示只能4个轴

网友A:
NX102最大也就能带8个轴

网友B:
NX1P2最强的型号也只有8个轴

网友C:
参考一下
Opensml库

网友D:
三楼,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库是怎么用法。

网友E:
听说有一种写法,直接写PDO通信来控制轴,最多是能控制32个轴的,有大佬搞过

网友C:
请参考
https://github.com/feecat/OpenSML

网友A:
高手这东西怎么用的?

网友F:
外挂轴,应用场合要求不高可以带32个轴,我们用的是汇川的库

网友A:
有没有使用案例

网友G:
多谢
引用 网友C:
参考一下 [attachment=274825] Opensml库

网友G:
这个free 资源库超赞哟
引用 网友C:
请参考
https://github.com/feecat/OpenSML

网友H:
这个得学习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