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恩士kv 16 EC模块参数设置

楼主(2022-12-06):
基恩士kv16EC如何设置,ethercat 总线伺服。编码器参数,详细设置那里。从站的那里的分子,分母,需要设置吗。马达控制器那边是否需要设置电子齿轮比。
目前,马达编码器分辨率23位。8388608,
螺杆导程10毫米。基恩士这边如何设置。

网友A:
轴构成设定那里配置一下

楼主:
谢谢大师。这样设了之后。马达控制器,那边。是不是就不用设齿轮比?

网友A:
是的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师。这样设了之后。马达控制器,那边。是不是就不用设齿轮比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