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模拟量输入问题

楼主(2022-12-06):
请教一下大家,我有个台达plc,加一个台达04AD-E2模块,现在有一个0-40MPa,4-20mA的压力传感器。我想接在模拟量模块的第三通道,编程如图,可是接好线之后,模拟量模块的指示灯ERROR一直闪烁,看了下CR#43错误状态是K32(CH3转换值异常)。想请教一下大神么,到底什么问题,应该怎么解决,跪谢!

网友A:
台达的不用编程,软件里有向导,按照提示设置参数,会生成程序。
然后读取对应寄存器。

网友B:
是的,台达用扩展模块很方便的

网友C:
是不是读取过来的数字两超过了模块的量程?
努力学习,提高工作效率,创造性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