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6):
大神们!博图要啥配置电脑???

网友A:
ThinkPad P15V 2K屏

网友B:
西门子软件,电脑的硬件配置在资金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高,

网友C:
主要看这两个吧!
建议:
1.RAM 16GB+
2.固态硬盘:512G+
3.CPU:2.5GHZ+
(同事买了个荣耀的轻薄本来出差使用差不多就是这个配置)

网友D:
只是博图的话现在的新笔记本8G以上内存,基本就能用了,但想干这一行还有个建议就是固态256G以上,16G内存,CPU尽量高点,因为经常遇到不同项目用不同版本,又没办法共存的现象,甚至就不支持win10,所以少要两三个或者多的十几个虚拟机才是正常状态,多以C盘一定要大,最好整个固态做C盘,内存16G基本能支持你同时开2个虚拟机了,硬盘固态全做C盘用,加个机械盘当数据盘,CPU 现在最新基本都能带动,区别就是体验感了,屏幕一定要1920高分辨率,,1024*768的打开博图软件周围的扩展栏就占满屏了,工作区还没手机屏大。

网友E:
正解,尤其是CPU一定要选高主频的,如果只是编程没有建模的需要,集显就够用了。
我9300H+16G的笔记本,运行博图17时候CPU就很高的负载了,再运行一个仿真,好家伙,要不是我用手压着点键盘,我都怕笔记本的散热风扇把笔记本吹起来。
再就是硬盘,硬盘,硬盘。一个装了博图的虚拟机文件有好几十个G,硬盘小了根本就别想着实战了,顶多是个学习机。
我也就是个初学者,我都嫌弃我的笔记本烂,我平时学习都是用台式机的,毕竟我是真不愿意听着飞机起飞的声音学习。
引用 网友D:
只是博图的话现在的新笔记本8G以上内存,基本就能用了,但想干这一行还有个建议就是固态256G以上,16G内存,CPU尽量高点,因为经常遇到不同项目用不同版本,又没办法共存的现象,甚至就不支持win10,所以少要两三个或者多的十几个虚拟机才是正常状态,多以C盘一定要大,最好整个固态做C盘,内存16G基本能支持你同时开2个虚拟机了,硬盘固态全做C盘用,加个机械盘当数据盘,CPU 现在最新基本都能带动,区别就是体验感了,屏幕一定要1920高分辨率,,1024*768的打开博图软件周围的扩展栏就占满屏了,工作区还没手机屏大。

网友F:
好家伙运行个软件还送个直升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