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德力西固态继电器

楼主(2022-12-07):
请教一下 德力西固态继电器 输入端没有电压,动作指示灯也没亮,为什么输出端有150V左右的电压,这是继电器坏了吗

楼主:
请教前辈是固态坏了啊还是别的干扰问题

网友A:
,你直接带电去测量输出端两点,肯定有电位差。准确测量需断开输出端两头连线,万用表测量输出端有无短路即可

网友B:
半导体是不能完全断开的,接上负载有电流吗

网友C:
这种情况,建议用指针式万用表或好的的数字表重新测测。

网友D:
就这个原因 我被电过。后来只要是SSR和SCR的主回路前端我都会串一组接触器。

网友E:
可控硅都有漏电电流,你接个LED指示灯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