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7):
用的是三菱FX5UPLC,客户要求用MES来读取数字参数和字符串参数,MES用的是TCP通讯,该准备什么物料?还有该怎么写程序?

网友A:
线体还是什么?这个要具体跟客户沟通的,不单单是PLC的事情

网友B:
5U自带网口,还需要准备网线和交换机,至于程序,你在PLC里面开放一个端口用于MES通讯,然后就是把MES需要的数据地址给整理一下,就把他当作一个大号触摸屏就好了

网友C:
看你的描述应该是PLC做服务器,按照2楼描述的做就可以了。如果是PLC做客户端,那就麻烦了。

网友D:
叫MES那边自己来取,你只需要把他想要的内容放在指定的地址就行,你还得预留IP地址,端口号,就这么简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U自带网口,还需要准备网线和交换机,至于程序,你在PLC里面开放一个端口用于MES通讯,然后就是把MES需要的数据地址给整理一下,就把他当作一个大号触摸屏就好了

就是说只需要在5U上的以太网端口新建一个Modbus/TCP连接,然后把数据地址整理好给MES那边,让他们自己过来读取就好了,怎么理解对不对?

网友E:
要跟客户沟通确定好,是MES主动读取PLC信息,还是PLC主动上报信息或交互式。前者只需保证MES能连接上PLC,并将PLC数据地址给搞MES的就行。后者就麻烦些,需要看PLC有没有MES模块,没有的话可以用智能网关或者上位机软件做中转。总之对PLC程序没多大要求。

网友F:
开通一个端口给他,你把数据区准备好给他读写就好了

网友G:
按照我这边见过的,都是MES定义好所有的位置以及作用,PLC仅仅需要往指定的地方写入或者读取数据就行了。但我这边都是Q系列,直接走光通信的。

你的是5U道理都差不多了

网友H:
mes卖模块服务的,你只需要提供一下工厂需要的某些参数在PLC内部的地址就可以,如何读取是MES的事喽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就是说只需要在5U上的以太网端口新建一个Modbus/TCP连接,然后把数据地址整理好给MES那边,让他们自己过来读取就好了,怎么理解对不对?

对的,一般情况下,都是上位机来读写数据。这个和通讯协议一起与上位机那边确认好,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