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捷指令求助

楼主(2022-12-07):
信捷有没有这种方便指令实现:当D200=0时,M200=1;当D200=1时,M201=1;当D200=2时,M202=1,以此类推

网友A:
有 好像叫什么解码 编码指令 deco你搜下手册

网友B:
信捷 偏移量的功能 Dn
D100=9 时,X3[D100]表示x14,
M10[D100]表示 M19,D0[D100] 表示 D9
就是在 D0的基础上加上你D10 0中的9

网友C:
直接把D200mov到M200的位组合字里面就可以了

网友C:
MOV D200 DM200 就这么一条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MOV D200 DM200 就这么一条
你这肯定错了嘛,d200=3,你这就m200=1 m201=1了,不满足

网友E:
用C语言写一个if函数,程序里调用FUNC1

网友F:
用变址可以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