旋转平台走脉冲还是走角度

楼主(2022-12-07):
为什么我看我们公司的转盘都是走的脉冲,不是走角度,走脉冲的话,不就无法定位工位,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下

网友A:
电机定位都是脉冲,设定角度,程序内部用角度换算成脉冲值了。

网友B:
脉冲对应角度。

网友C:
脉冲对应角度
伺服电机一转的脉冲数设置3600,10个脉冲对应1° ,设置36000,100个脉冲对应1°,是不是要几度走几度了

网友D:
我的理解是设置角度,可以方便设置齿轮比,脉冲的话,就费劲了。

网友E:
走脉冲,一圈脉冲数设成360度的整数倍就行

网友F:
根本原因是设计者偷懒缘故

网友G:
小型PLC。单位只有脉冲。编程的不转换单位。只能看脉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