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 smart能读取伺服电机的力矩吗?

楼主(2022-12-08):
s7-200 smart通过向导做了运动轴的控制。但不知道如何读取该伺服电机的力矩信息,请问有什么办法读取吗?如何实现精度较高的位置控制?谢谢

网友A:
要用通信吧。

网友B:
脉冲的话一般通过模拟量读取实时力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