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smart曲线速度问题

楼主(2022-12-08):
最近做200smart项目,2轴,借鉴了别人的程序,发现人家做了曲线,3个步骤,但是曲线是可以变速的,跟随主机线速度不同,曲线的速度也相应的变化,我写得时候就不能,曲线速度定死了,不能跟随主机变化,所以请教各位这个速度是怎么变得,

楼主:
这个问题解决了,和西门子客服沟通了,办法很简单,组态曲线之后,可以通过组态的寄存器地址变量,直接往里面赋值,之后用cfg指令更新一下就可以了。
注意我的地址组态为VD7000

网友A:
图都挂了,请认真审核后再发表言论

网友B:
我也学200SMART,能告诉我西门子客服怎么联系吗?
我只给西门子办事处打过电话,让他们给我介绍一个本地的经销商
我要买PLC和触摸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