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8):
此函数为定时器函数,不使用PLC内部的定时器。
函数为:INT32U Time ( INT16U IN_Tm, BOOL *IN_START, INT16U *IN_Set_Time, INT16U IN_TimeUnit )
函数形参:IN_Tm为定时器选择,和PLC内部T0、T1、T2类似。IN_Tm范围是0-99,超出范围不起作用,错误码1。
          *IN_START为定时器启动计时位,形参是布尔指针类型,如果要使用PLC内部M或者HM位作为启动位,需要使用C语言进行转换。
          *IN_Set_Time为定时器设置时间,为16位整数,参数为指针类型,可以使用&D[0]、&D[1]、&D[2]等形式进行传参或者自定义。
          IN_TimeUnit为定时器计时单位,可以写10、100、1000、60000ms即10ms、100ms、1000ms(1秒)、60000ms(1分),不是这4个值,将输出错误码1,定时器不起作用。
函数返回值为32位无符号值,例如Current1 = Time ( 0, &StartM0, &D[0], 10 ),其中Current1为32为无符号值,且为Time0的返回值。bit0~bit15位为当前计时时间,bit16为完成计时位,bit17为正在计时位,bit18~bit25为错误码输出,bit26~bit31为预留位。
本函数只能使用调试函数,不能使用到工业场景,当你调用此函数累计时间到达9小时后,函数将不起作用,只有停止PLC再启动,定时器才起作用。
如需去除限制请加QQ:1782038940

本程序使用在XD系列,软件版本3.7.14b,使用在XC系列或者其他系列,或者软件版本低于此版本,不确保是否可行
附件: 信捷C语言定时器函数.zip (13 K) 下载次数:938
  • 下载积分:+1(黑夜的东风) 好贴好贴!
  • 下载积分:+1(qwert0) 真诚感谢!
  • 下载积分:+5(加勒比海带)

网友A:
    很好很好

网友B:
    下载时提示:功能块编译时期发生错误,请检查程序是否编写正确
    请使用XD系列PLC,并且将软件更新到3.7.14b版本以上

网友B:
    XDM-60T10-E,软件是版本3.7.14d
    你把系统固件升级到最新试试

网友C(2023-02-21):
    这套函数写得非常好。

网友D(2024-03-16):
    好t,必火
    交流学习

网友E(2024-05-23):
这不是老掉牙的东西吗?需要这么麻烦?

网友F:
自带的计时器基本够用了,需要精确定时就是精度需要小于扫描周期的也不会要太多的,非精确定时的,有时钟也可以用D寄存器累加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