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机器人论坛
robotguide软件中程序无法导入

楼主(2022-12-08):
各位大神 我使用的软件把程序写好后
然后保存文件类型为TP类型存在U盘 后将U盘插在控制箱
示教器也提示U盘插入 但是我选择加载 一直提示未找到文件
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A:
U盘格式fat32 U盘只能有一个分区,如果有多个分区,必须第一个分区是fat32,且文件在第一个分区
下载积分:+3(gz068909) 我这人U盘就是有分区&nb ..
工业机器人论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