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8):
想实现2个FX5U PLC通过CClink 网线通讯,使用什么模块啊?5U自带网口可以实现吗?

网友A:
直接使用网口下面的简单CPU通信功能,不要另外买模块,而且能通信的数据量还很多,设置还方便!

楼主:
这个手册看哪个?FX5用户手册(串行通信篇)里面介绍的是485通讯的啊

网友B:
MELSEC iQ-F FX5 用户手册 (以太网通信篇)

网友C(2023-01-11):
5u自带简易plc通讯功能,可以试一下。设置下一站ip地址,然后输入起始点地址。传送给本站。,然后设置上一站ip,输入起始地址。传送给本站。
plc

网友D:
简单CPU通讯,这样会有个弊端,你去在线修改程序的时候  必须把另外一个CPU的网线拔了 很恶心
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简单CPU通讯,这样会有个弊端,你去在线修改程序的时候  必须把另外一个CPU的网线拔了 很恶心

???????

楼主:
不会啊,通过IP地址呗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
???????

不然连接不上PLC
...

网友F:
不会加个交换机吗?
引用 网友D:

不然连接不上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