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请教各位大神用三个位移传感器(GT)怎么测物体外径,原理是什么?

楼主(2022-12-08):
请教各位大神用三个位移传感器(GT)怎么测物体外径,原理是什么?

网友A:
利用圆的公式吧,任意经过三点不想交的点,就组成一个圆。

网友B:
测量物体外径有很多超简单的方法,为什么要搞得那么复杂?多数人的共识,越简单的就是最好的。

网友C:
用欧姆龙超声波传感器就可以测卷径,算张力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