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9):
一直用汇川的伺服比较多,现在想用禾川的,有用过的朋友说说禾川质量怎么样?稳定吗?推荐下4KW左右伺服选哪个系列好点,主要做速度控制,谢谢

网友A:
和汇川感觉差不多   X3对标 630  X5对标 660    X6在汇川6系 和汇川8系之间
反正比士林 强

网友B:
还行,性价比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汇川感觉差不多   X3对标 630  X5对标 660    X6在汇川6系 和汇川8系之间
反正比士林 强

谢谢,好像X3,X5最大功率只有2.5KW,只有X6有大功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行,性价比可以的

稳定吗?网上说干扰大真不真

网友C:
禾川以前是三菱的代工厂,应该还行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禾川以前是三菱的代工厂,应该还行

山寨代工?

网友E:
同志看样子你是高精度速度控制(伺服做速度控制模式),在速度可以模式时候伺服电机一定要高端一点,不要速度是大不到你要求,反而可以做位置

网友F:
以前用过他们的PLC+伺服,PLC完全兼容FX3U及软件。后面听说版权问题不能兼容软件,就放弃了。伺服设计简单,总体感觉还好,上门服务也不错。

网友G:
用过还是很不错的

网友H:
我也是用汇川,和川还没用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