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9):
如题所示,FB中标签怎样使用10ms或1ms定时器呢?timer默认100ms
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

网友A:
没明白你什么意思
这个标签定时器也是100ms的吧,下面是静态标签

网友B:
通过引脚 外部输入
这样也可以,但能否内置呢?

网友C:
是不是这个?
这个是ST的,梯形图的有吗?

网友D:
是的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这个?
梯形图fb似乎用不了
企鹅501144861 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

网友E:
默认都是100ms的,只能引出到外部输入,你非要用的话有4个累积定时器1ms可以用,改一下数据类型,在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里面累积定时器把T246-T249输进去
这样比较局限,定时器不够用
没有签名

网友F:
OUT指令作为100ms定时器,OUTH指令作为10ms定时器,OUTHS指令作为1ms定时器动作
例:OUT T0 K1 =100MS
       OUTH T0 K1 =10MS...
OUTH T1 K1无法输入,works2

网友G:
看了所有的评论,似乎都不是你所想要的,如果有需要,请私信我,完美地帮你解决,GX WORK 2中的FX系列PLC编程FB块使用1ms,10ms,100ms定时器功能,稳定可靠,已在实际工程项目中稳定地使用1年。

网友H:
请看图设置
自动化系统PLC+CIM程序;光电面板半导体PCB(LUL,显影蚀刻清洗机,OVEN等设备)及物流行业

网友I:
Q系列支持OUTH,FX系列不支持

网友J:
我也想知道,FX3U在FB里面怎么使用1ms定时器?

网友K:
对我们搞单片机出身的人来说,根本不叫事
不管10ms还是1ms,开定时器中断写一个tick++就完事了,有了时基信号,剩下的时钟可以自己随便做

剩下的就是数值比较,tick_cmp(10)不过就是在首次调用的时候存储一个当前的tick值加上目标时间,即tick_t = tick+10,然后输出tick_t对tick的比较结果就行了.

唯一要注意的是因为大部分PLC特别是日系存储器是16位的,要考虑溢出的情况,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都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