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smart 200,加法运算怎么值不对呢?

楼主(2022-12-09):
q0.0没有接通的情况下vw60怎么会有数值呢?而且数值远大于我的加法结果呀!这是什么原因
eaglesence

网友A:
vw50 也有数值,说明Q0.0已经接通过。看一下地址有没有重复。另外截图上面看不全

网友B:
你发个程序压缩包吧

网友C:
图片看不出来的,亲

网友D:
vw区只要传送过数据,只要没清零了不是断电保持,没断电数据一直存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