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work2鼠标闪

楼主(2022-12-09):
请问一下大佬们,遇到这种情况下,怎么解决?打开gxwork2,就会不断闪烁多次,我没有任何操作,拔掉鼠标也是如此,打开GXwork3就不会

网友A:
换个雷蛇
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

网友B:
我的一个电脑也有这个问题,卸载重装,更新版本都没有用。

网友C:
应该是软件冲突,我遇到过昆仑动态的与三菱works2冲突的,卸载到昆仑动态的就好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软件冲突,我遇到过昆仑动态的与三菱works2冲突的,卸载到昆仑动态的就好了
我有几个电脑,只有一个电脑有这个问题,昆仑的软件几个电脑都装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