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9):
如题,例如搅拌时间10分钟,5分钟的时候暂停了,再启动的时候可以从5分钟开始计时吗

网友A:
选项--》系统寄存器设置--》保持/非保持1--》NO.6  设置保持型的起始编号
多学多用!

网友B:
用秒脉冲配合计数器,也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

网友C:
看看,群里大神的回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项--》系统寄存器设置--》保持/非保持1--》NO.6  设置保持型的起始编号

这个我试过了,触点一断开就清零了,这个好像是断电保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秒脉冲配合计数器,也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

嗯,这个可以,谢谢大哥!

网友B:
三菱才有这种累计的定时器(T250-T255),松下的好像没有,反正我目前没找到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三菱才有这种累计的定时器(T250-T255),松下的好像没有,反正我目前没找到!

学习到了,那这种累计的计时器,是不是要手动清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