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09):
威纶通TK8070IH触摸屏与领控PLC通讯不上,232,485,都试过。但是和威纶MT6056I通讯正常,请问各位大神怎么回事,有谁用过他们两者之间的通讯。PLC有1路232,两路485.触摸屏只有一个232口,与485共用,分别是COM1 ,COM2.还有一个网口,没试过。

网友A:
应该是两个触摸屏的接线方式不一样。。。你用同一根线

网友A:
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口,用什么协议搞的,我只查到接线图
PLC有1路232,两路485.触摸屏只有一个232口,与485共用,分别是COM1 ,COM2.两种通讯都试过。还有一个网口没试过。

楼主:
PLC有1路232,两路485.触摸屏只有一个232口,与485共用,分别是COM1 ,COM2.两种通讯都试过。还有一个网口没试过。

网友B:
但是和威纶MT6056I通讯正常,说明PLC是没有问题的?
什么问题你自己也能猜到了,不是线的问题,就是屏的问题了。
Hi!大家好,我叫KGD235143,100%中国制造,规格173cm,质量65kg。采用人工智能,各部分零件齐全,软硬件运转稳定,经三十多年的运行,属质量信得过产品。从事单片机、PLC、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,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,就是缺点太少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口,用什么协议搞的,我只查到接线图

就是线的问题,通讯线重新接线就好了
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

网友D(2023-03-26):
你能通讯上才奇怪。威纶的232是6和9脚,而领控plc的九针口只有一个232,用的是1和6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