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10):
我自己的电脑博图在线组态,搜索不到第三方设备
电脑是双十一买的联想Y7000P

网友A:
楼主,你确定下扫码枪是接在网线口上不,图片上PG/PC接口选的是无线网卡。
是在网口上,因为这是我同事组态好了的,我为了测试,断开了连接

楼主:
接了一个路由器到局域网

网友B:
小白,不懂就问,博图软件还能访问第三方的设备啊。
我以为只能访问西门子的设备呢

刚刚特意百度了一下,还真能啊。但是我看知乎上写要GSD啊,是不是就是类似驱动的文件?

网友C:
通讯需要GSD,正常是直接可以查到IP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