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5U与步进电机设置原点反转后无法正常反转

楼主(2022-12-10):
如标题名,使用的是FX5U-MT/64,电机挑选的是胜蓝的M272-86-1203,驱动器是胜蓝的M280-860,细分为400,电流6A,最大电流7.2A,接线图1,驱动器细分电流设置参数图2,高速I/O设置图3;不知道为什么,怎么设置都无法正常反转,包括使用了电机辅助继电器(SM5804定位轴1原点回归方向指定),求大佬解答,是什么问题

楼主:
附:一开始我以为是没有增加正转极限与反转极限的问题,就讲X0与X2编入SM5660与SM5676,但是触发原点运行时到达X0限位还是继续运行,即使有限位块

网友A:
得看你程序中具体用的什么命令

网友B:
描述问题不详细啊,如果能转,到限位不停,你需要考虑接的限位开关跟你plc内部限位逻辑(正逻辑或负逻辑)问题

网友C:
如果是用的PLSY指令是不行的,用PLSV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