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PLC通过触摸屏交互数据,延时问题

楼主(2022-12-10):
两个FX3U,模块ENET ADP,触摸屏GS,脚本如图,感觉延时太久了,各位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。。配置是别人选的,没办法
zsfjn

网友A:
换一下地址,D0=D20,D2=D22............

网友B:
通过人机界面传输数据,一定有延迟的,若这延迟你接受不了,就不要用这种方式;你现在传4个D,肯定会更慢,只传1个D会快一点。另外,你配置有模块ENET ADP,可参考家园例子,通过模块ENET ADP互联,会更快!
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手册上看了两个enet adp之间不能通讯才通过触摸屏交换的,在论坛里也没看到

网友C:
不要寫腳本,用軟元件數據傳送看看可不可以。

网友D:
是的,通过触摸屏来交换数据的确存在数据延迟问题,而且很严重,后来我们是另加一个通讯扩展让PLC间直接数据交互。
请问一下我主站用485ADP,从站用485BD可以并联链接吗

网友E:
不要一直传送,要有变化在传 哈

网友F:
加两个485BD模块,1:1快啊,485BD模块又便宜
请问一下我主站用485ADP,从站用485BD可以并联链接吗

网友G:
ENET-L可以使用固定缓存通讯,两个ADP应该是不能通讯

网友B:
不对呀!你有ENET ADP,一定是装在PLC左则,通过485BD安装的,那么,你完全可以用2个485BD做N:N网络两PLC互联,速度快很多的。
通过CNV-BD扩展的ENET ADP,已经准备加485模块了,感谢回复。
活到老,学到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