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11):
如标题所示,软件做好之后与西门子1200做了网络通讯,没问题。

与现场西门子315-2PN通讯就是连接超时了。PLC的硬件组态里面的通讯参数也该了通讯数量,还是不行。

不知道是否跟硬件组态有关,是否缺少一个PC-STATION。

请玩过的大神指点一下,谢谢。

网友A:
二种vs没用过
plc的tsap 机架号,槽号不一样,
连接的目标是315,又去用1200测试,不是在做无用功么?

楼主:
315的pn口不知道是否也是基于s7通讯的。用1200的测试是基于s7的通讯协议。

网友B:
S7协议连接S7-300和1200的唯一区别就是,300的槽号设置为2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