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12):
小弟使用三菱FX3U的485BD板扩展插槽进行modbusRTU通信,RTU通信需要使用M8411将参数写入D8400,类似modbus无协议通信时M8002将参数写入D8120,但无论如何都调试写不进去,必须使用M8411这个特殊继电器,其只在上电一瞬间ON,请问各位如何就解决?
附件: FX3U测试modbus-RTU通信.zip (175 K) 下载次数:141

网友A:
引用楼主qplcer于2022-12-12 10:20发表的 三菱FX3U的ModbusRTU通信参数写入问题(有程序) :
小弟使用三菱FX3U的485BD板扩展插槽进行modbusRTU通信,RTU通信需要使用M8411将参数写入D8400,类似modbus无协议通信时M8002将参数写入D8120,但无论如何都调试写不进去,必须使用M8411这个特殊继电器,其只在上电一瞬间ON,请问各位如何就解决?

485BD板不支持这个ADPRW指令,你得换成无协议,或者说你换ADP板……

网友B:
FX3U的485BD,用RS指令进行Modbus RTU 通讯,
FX3U支持CRC指令,循环读写就可以,
不能使用专用指令通讯。

参考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658651.html

网友C:
BD板不支持这个,需要485ADP才可以
淡墨文竹

楼主:
谢谢三位大哥的提醒,怪不得我用RS通信能成功,ADPRW始终不成功

网友D:
犯了我当年一样的错误,一个B的板才几十元,1个ADP好几百,折腾好几天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