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12):
禁止反编译了  哪位大神有时间帮忙反编译下  谢谢
附件: WP.rar (253 K) 下载次数:86

网友A:
重新读一遍原始文件发上来,不要用任何软件打开修改

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 三菱FX5U解密  维控LX3V解密 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 基恩士/安川控制器解密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  官网成功案例 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楼主:
重新上传的

引用 网友A:
重新读一遍原始文件发上来,不要用任何软件打开修改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重新上传的

是哪位大师帮你提取的文件
威伦禁止反编译(恢复宏指令);WINCC画面密码;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;组态王工程密码;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。微信:hkcs-001,QQ:598798210

网友C:
接的什么PLC,我来试试

网友D:
沒幾個畫面重做把
一堆都是輸入按鍵
plc 3u/3g監控一下
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网友D: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楼主:
禾川的PLC  高仿三菱FX3U的  XOB上传完成时有两项错误的提示 上传几次都是这样  反编译提示 禁止反编译了
引用 网友C:
接的什么PLC,我来试试

楼主:
只加一个报警提示,不行只有外置一个指示灯了,看程序做画面也麻烦呀
引用 网友D:
沒幾個畫面重做把
一堆都是輸入按鍵
plc 3u/3g監控一下

网友C:
我也来浪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