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12-12):
Q系列PLC脚本里面怎么打出32位寄存器比较?现在这样我怕它只是16位相等。

网友A:
直接定义个32位数据的变量,用变量命比较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定义个32位数据的变量,用变量命比较啊

但是带上变址Z后不行,不知道格式怎么打。跪求大佬指点。

网友A:
连续的地址可以用数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连续的地址可以用数组啊

5U的PLC就可以打后缀,Q的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标签啊

标签后,后面不能带变址怎么办?

网友C:
FOR + 标签+数组

网友D:
说实话三菱的st很难用,除非做计算,不然基本基本不用